[求助] 多工艺文件Corner仿真

楼主(2014-03-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多个工艺文件,需要跑Corner仿真,怎么设置啊?

网友:
1. view the model file (hspice or spectre)
2. change process corner (tt / ff ...)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懂我的意思,是library多个,res,bjt,mos,cap分别有自己的model文件,怎么添加呢!

网友:
1. write a text that include each model and same corner
     ex  mos.lib    tt
            res.lib     tt  =>tt.txt

            mos.lib    ff
            res.lib      ff  =>ff.txt

2. in spectre,  you can write a dcf file for corner sim
    in hspice, you can write a scrip to change the corner file in yor netlist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