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RC ---Captable 文件可以生成 tch 么?

楼主(2014-03-19):
请教版主大人,请教各位高手,@idbi @tiger_lein @陈涛 @domanzhao @icfbicfb  @shaneami
目前使用Encounter 8.1 版本, foundry没有提供 QRC的.tch 文件,

目前有captable文件,只有一种typical模式

没有ict文件

诸位高手,能有什么指令或脚本,可生成.tch文件吗?

先行谢过~~

楼主:
顶一下,大牛们关注一下呀~~

网友:
不记得了,  qrc的techgen 确实可以把ict转换成 qrctechfil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我现在只有.captable的文件,能生成.tch的文件吗?

    只用.captable提取的RC,一般能够有多大的误差?

    请版主指教!

网友:
同样期待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哎~~ 你让我惊喜,又失望呀~~  可算有人回复,还以为是答案,5555

  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