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spi从接口电路,每次读操作(支持单次和burst)都会多读一次,求帮忙!

楼主(2014-03-19):
设计一个spi从接口,上升沿采样,下降沿输出,用内部高倍时钟clk_sys过采样设计电路。
如图所示,是一次读操作,第一字节为控制字节,高bit为读写指示,低bit为地址,第二字节为读数据。
在每个字节的最后一个比特产生字节有效信号byte_vld,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产生读信号,下一拍输出读数据。
由于要支持burst操作,读地址会自动加一。
一次读操作,spi发送N个字节(N>=2)的nsel长度,
结果如图蓝色圈圈所示,一次读操作本该指产生N-1此读操作,现在产生了N次读操作,如果多余的读操作对象时读清寄存器,可能会产生问题。
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把这最后多出来的读操作干掉,或者有其他方案供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
早点把nsel信号拉起来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