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 关于chipscope 出现 waiting for upload的问题

楼主(2014-03-19):
我在使用chipscope 抓取一个count的信号,如果我不设定任何的触发条件,会出现count一直为7ffff的波形。(我的理解是这个7fff是count的最终值)但是当我把触发条件改为count==00001时就会一直出现waiting for upload,左下角会出现waiting for trigger SampleBuffer has 0 samples。
  但是在我的程序中count的值是由某些条件触发从0开始不断加1,也就是说count的改变语句只有“count<=count+1"。肯定满足触发条件。
  求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PS:也没出现Waiting for Core to be armed, slow or stopped clock 触发时钟用的是系统时钟,应该可以排除触发时钟问题。

网友:
还是从代码检查,可以加一些其他触发点

网友(2017-07-20):
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