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reg的一个语法问题

楼主(2014-03-19):
在参数定义中,直接通过reg clk_50k;
来定义的参数,按理说默认应该是1位的
但是后面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1'b0)
            clk_50k <= 10'b0;
        else if ((counter_div >=375)&&(counter_div <875))
            clk_50k <= 10'b1;

  else
            clk_50k <= 10'b0;
end

说明clk_50k是10bit的
为什么默认定义的1bit的reg参数后面可以用10bit进行赋值呢?

网友:
verilog会截取最低的那1位赋给clk_50k。
这种写法很不好,没有特殊原因应该做到等号左右位宽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激!

网友:
Synthesis 會將LSB assign 給 clk_50K

网友:
The synthesis will be assign to clk_50k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程序时在哪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