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仿真没有输出

楼主(2014-03-19):
用的就是论坛里的M序列发生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pps4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load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
end pps4;

architecture behave of pps4 is
    signal c0,c1,c2,c3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load)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load='1') then
          c0<='1';
          c1<='0';
          c2<='0';
          c3<='0';
          q<=c3;
        else
          c1<=c0;
          c2<=c1;
          c3<=c2;
          c0<=c3 xor c0;
          q<=c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testbench文件用的quartus自己生成然后改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pps4_tb IS
END pps4_tb;
ARCHITECTURE ps4_arch OF pps4_tb IS
-- constants
-- signals
SIGNAL clk : STD_LOGIC;
SIGNAL load : STD_LOGIC;
SIGNAL q : STD_LOGIC;
COMPONENT pps4
    PORT (
    clk : IN STD_LOGIC:='1';
    load : IN STD_LOGIC:='1';
    q : OUT STD_LOGIC:='1'
    );
END COMPONENT;
constant clk_period :time   :=20 ns;
BEGIN
    i1 : pps4
    PORT MAP (
-- list connections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
    clk => clk,
    load => load,
    q => q
    );
init : PROCESS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wait for 20 ns;
        load<='0';
        wait for 2000 ns;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WAIT;
END PROCESS init;
always : PROCES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clk<='0';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1';
        wait for clk_period/2;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END PROCESS always;
END ps4_arch;

仿真以后输出只有一条红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新手求助啊。。。。

网友:
load 在 testbench 中 先设置 为 1  超过 一个 时钟  周期 然后 在 为 0

网友:
tb里面,load信号没有给初始值,从来没有出现高电平。你的代码里面,load信号做置位就没成功,导致数据全是X,

SIGNAL load : STD_LOGIC:=‘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终于出东西了~~~~~

网友:
可以买本modelsim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