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lways语句里是顺序执行的吗

楼主(2014-03-19):
请问一个always语句里是顺序执行的吗

网友:
"always *" is the combination circui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s the sequence circuit
You can refer to the IEEE standard 1364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的看你always里面是怎么写的
用begin end可以认为是顺序的。

但是用fork join是并行的。

还有=和<=也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有多种可能
可以贴个具体代码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在 begin 和 end 之間的 statement,  若是
blocking assignment (=) 是顺序执行的
nonblocking assignment (<=) 是 concurrent 执行的

网友:
是顺序的。

网友(2016-05-08):
到底是什么的呀,begin  end 之间用<=是并行还是顺序执行

网友:
begin  end 之间的代码是串行执行的,begin end间的<=也是串行执行的,比如:
begin
  a <= b;
  a <= c;
  d <= a;
end
最后a<=c起作用,a<=b相当于没起作用,是串行。a最后的值是c,而不是x(如果是并行,因为多驱动,值会是x)。
只不过赋给d的是a的老值,而不是c,这(非阻塞赋值)是用串行模拟并行的一种方法。但这并不是说begin end间的<=是并行,begin end间的代码是串行的,fork join间的是并行。多个always和initial间是并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能不能把仿真的结果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