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latency

楼主(2014-03-19):
我在时序分析的时候遇到点问题想不通,希望路过的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我在做DC的时候,对时钟的设定如下: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 -period 10 -name clk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0.0 clk
set_clock_latency -max 1.2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3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0.4 clk
set_ideal_network clk

然后DC的综合结果,关于clock组的Setup时序分析也没有出现violation,但是将综合后的结果拿去icc做布局布线之后,报出同一条路径上时序却出现了违例,我将两个报告对比了一下,发现了一个问题,在DC的时序报告上,设定的networrk latency在AT 和RT时都计算了,所以,时序分析的时候,路径上没有出现违例,但是在icc中,分析的时候只有在AT的路径上加了network latency ,而在RT路径的计算时,这个值并没有计算进去,这样导致了时序出现违例。我不明白icc中路径上的时序分析是怎么计算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阶段的报告,cts之前还是之后,贴报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cts之前的,只进行了预布局的,这是预布局之后的报告  Startpoint: datapath_ip/pro_top/sdram_write_master_inst_address_master_for_ready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datapath_ip/wishbone_master_ip1_wraddr_reg_reg_3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Scenario: func_worst_corner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Voltage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1.20       1.20
  datapath_ip/pro_top/sdram_write_master_inst_address_master_for_ready_reg_1_/CK (FFSDRHD1X)
                                                          0.00 #     1.20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sdram_write_master_inst_address_master_for_ready_reg_1_/Q (FFSDRHD1X)
                                                          0.67       1.87 f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65/Z (NOR2HD1X)                  0.23       2.10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500/Z (NOR2B1HD1X)                 0.31       2.40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624/Z (NOR2B1HD2X)                 0.25       2.6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623/Z (NOR2B1HD2X)                 0.23       2.89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808/Z (NOR2B1HD2X)                 0.23       3.12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807/Z (NOR2B1HD2X)                 0.23       3.3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806/Z (NOR2B1HD2X)                 0.23       3.58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805/Z (NOR2B1HD2X)                 0.23       3.82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804/Z (NOR2B1HD2X)                 0.23       4.0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64/Z (NOR2B1HD2X)                0.33       4.38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3422/Z (NOR2B1HD1X)                0.23       4.60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63/Z (NOR2B1HD1X)                0.35       4.9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62/Z (NOR2B1HD1X)                0.48       5.43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61/Z (NOR2B1HD1X)                0.50       5.93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60/Z (NOR2B1HD1X)                0.50       6.43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9/Z (NOR2B1HD1X)                0.50       6.94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8/Z (NOR2B1HD1X)                0.41       7.34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7/Z (NOR2B1HD1X)                0.39       7.73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6/Z (NOR2B1HD1X)                0.32       8.0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5/Z (NOR2B1HD1X)                0.30       8.3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4/Z (NOR2B1HD1X)                0.29       8.64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3/Z (NOR2B1HD1X)                0.30       8.94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2/Z (NOR2B1HD1X)                0.31       9.24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1051/Z (NOR2B1HD2X)                0.26       9.50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381/Z (INVHDPX)                    0.11       9.61 f    1.62
  datapath_ip/pro_top/U2304/Z (NOR2HD2X)                  0.14       9.75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3441/Z (NAND2B1HD1X)               0.16       9.91 f    1.62
  datapath_ip/pro_top/U3386/Z (OAI21HD1X)                 0.17      10.08 r    1.62
  datapath_ip/pro_top/U3385/Z (OAI31HDLX)                 0.15      10.23 f    1.62
  datapath_ip/pro_top/U3384/Z (AND2HD1X)                  0.24      10.46 f    1.62
  datapath_ip/pro_top/bus_baseaddr_w[31] (pro_top)        0.00      10.46 f    1.62
  datapath_ip/U4025/Z (AOI22HD1X)                         0.19      10.65 r    1.62
  datapath_ip/wishbone_master_ip1_wraddr_reg_reg_31_/D (FFSDSHD1X)
                                                          0.00      10.65 r    1.62
  data arrival time                                                 10.65

  clock clk (rise edge)                                   8.90       8.9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90
  clock uncertainty                                      -0.40       8.50
  datapath_ip/wishbone_master_ip1_wraddr_reg_reg_31_/CK (FFSDSHD1X)
                                                          0.00       8.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6       8.24
  data required time                                                 8.24
  ------------------------------------------------------------------------------------
  data required time                                                 8.24
  data arrival time                                                -10.65
  ------------------------------------------------------------------------------------
  slack (VIOLATED)                                                  -2.41

在计算RT的时候,network latency 为0,并没有计算进去,我就是这不理解。

网友:
因为你用 OCV 去检查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set_clock_latency, ideal 就让它为0,不是 ideal 就让 tool 去计算真实的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在DC的时候,就不去设定这个值,只用指定uncertainty就可以了,在icc中,CTS之后有这个值了,就直接按真实的值去计算??那两个不同时钟域分析的时候,也不需要设定这个值吗???比如,在input组的时候,可能start point的控制时钟是clk ,而endpoint 的控制时钟是clk_image,这两个时钟在定义的时候,由于周期的不同,会设定不同的network latency的值,是不是这种情况也可以统统不设定这个值了,直接按照ideal来做?

网友:
在陈大的置顶帖 “数字后端 FAQ” 就有说明了:

Q1.7 什么时候需要设置latency?
      latency分为source latency 和 network latency 两种。 source latency是源时钟自带的,network latency就是CTS后的clock tree insertion delay。
      在综合时,一般不需要latency,
      除非,
      已知不同clock带有不同的source latency,并且它们之间有时序要求
      预知不同clock会有不同的clock tree insertion delay,不想平衡它们,但是要满足他们之间的时序要求

      做完CTS后,要把network latency去掉

网友(2015-11-10):
回复 网友B:

    请问做完cts之后,如何去掉network_latency呢? 是需要什么设置吗? 目前我刚做完时钟树。等待跑的时候看到帖子了就想问问哈。

网友:
6楼答案很牛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opagated clock 会覆盖掉ideal clock 的 network latency。
    可以用 remove_clock_latency

网友(2022-09-06):
做cts时,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 工具会按照真实的delay计算clock tree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