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问题

楼主(2014-03-19):
电路中有个反相器,要求尺寸是P管:8U  N管:6U;但是我所用的工艺库达不到这个宽度,最高只能达到3U,所以只能用几个P管并联来达到8U的那个尺寸么,那如果这样的话,并联的这几个管子的尺寸怎么取?还是说只要我画的P管和N管尺寸4:3就可以了

网友:
很少遇到工艺库 ??
W 不能达到10u的
即使先进工艺也可以。

网友:
可以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库最高只能到3U,那想达到8U的话,只能用三个管子并联了,是说每个管子W取8/3U最好吗?就是并联的每个管子尺寸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verter应该比较随意吧,是要并联之后的长宽达到了就可以了。

网友:
finger也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这是数字逻辑电路,所以是不是要考虑延时什么的,所以并联的几个管子是不是宽度一样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应该是 这样版图看着也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