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Physical是指什么?

楼主(2014-03-19):
USB Physical是指什么?和USB控制器什么关系?

网友(2014-06-29):
物理层协议,没有关系

网友:
两者没关系。

网友:
就是物理层,与本身有联系,与CPU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2014-10-22):
USB physical就是USB接口,它需要usb控制器才能按照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以及功耗管理。

网友(2015-04-22):
就是USB PHY 数模混合的电路,核控制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

网友:
USB PHY是USB的物理层,是数摸混合电路,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