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

楼主(2014-03-19):
已经写好了Verilog文件以及对应的testbench仿真文件,在Modelsim下进行仿真,进入目录下依次执行的命令是vlib work;vmap work work;当进行vlog +acc*.v命令时出现错误# C:/modeltech_10.1a/win32/vlog failed.。本以为程序的问题,换用曾经用过的设计及仿真文件仍然出错误,重新安装Modelsim软件后仍出现同样的错误,求解

网友:
是电脑服务原因,modelsim vlog和vcom都要访问某些服务,如果访问不了,就停止工作,我就遇见过vlog vcom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