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affle结构的MOS管w/l模型

楼主(2014-03-20):
图示给出的这个模型没有看懂,谁能解释下?

网友:
数学不懂,但是对于图a:
1. 每一段 gate, 它的左右必然一边是 source, 一边是 drain.
2. 所有的 gate 接在一起,所有的 source 接在一起,所有的 drain 接在一起,等价于多个小 mos 并联,总 w 为所有 gate 的 w 的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但将栅极直接相加,模型过于简单。
当栅极很大时,相差会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决于 ΔWeff 的近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