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P的使用

楼主(2014-03-20):
各位:      最近在试着使用USB的VIP,VIP的example中,使用的是host vip+device vip,host那端启动sequence,然后device用callback来给出data response。然后,我们是只需要使用device vip的,只用callback的话是启动不起来的。我该怎么启动仿真呢,在device端写一个sequence?
      另外,我比较搞不明白example的仿真到底怎么起来的,host的sequence直接就一个“`uvm_do(seq)",但是对USB来所,貌似一开始是device需要给host一个高电平,告诉它有device连接了。实际上,VIP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哪家的VIP?

各家的例子都不一样。

枚举的过程,在例子里面一般都数字化了,应该没有查看DP,DM电压变化的那一块。

根据USB的协议,HUB在识别有东西接入的最初时刻,是由于阻抗的变化确定何种设备的接入。

这样一个过程在VIP的example里面不会直接体现,除非example里给你准备了模拟的phy。

楼主:
是synopsys的。
有同事用过以前vera的USB vip,她说那一版的需要device先发个attach,类似插上U盘动作。我直接用protocol层的组件,看文档里面说,交易从device接受一个TOKEN包开始。那上电到接受到包的这一段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一段VIP默认已经完成,那一段的结果就是改变了某个寄存器某个域的值;在VIP的环境中已经写好在initial部分了。

具体可以问问S的FAE。

网友:
WWAGO公司提供USB VIP, 下面是USB3.0 VIP,可以用来验证USB3.0 host ,或USB3.0 device 等.

可以找WWAGO的销售人员,免费申请试用这个VIP.

下面是USB3.0 VIP的block diagram.

Deliverables

•  USB 3.0 Host/Device with BFM/Agents  :

      -  PHY Layer

      -  Link Layer

      - Protocol Layer

      -  xHCI (Host Side)

•  USB 3.0 Layered Monitor and Scoreboard

•  Test-Bench Configurations

• Test Suite   (Available  in Source code)  :

     - Basic and Directed Protocol Tests

     - Random Tests

     - Error Scenario Tests

     - Assertions & Coverage  Tests

     - Compliance  Tests

      - User Tests

•  User Guide and Release Notes

这个VIP的datasheet 如下.

网友:
也可以使用AVERY公司的USB 3.0 VIP,免费试用

网友(2014-10-16):
一下了kankan

网友:
vip里面肯定有一个虚拟的phy,USB的握手是看电平强弱。找usb协议慢慢看吧

网友(2016-09-14):
好的,看一下这个文档。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2017-10-10):
回复 楼主: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