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VM环境中如何用OVM的VIP?

楼主(2014-03-20):
要验证一个module,用UVM做的环境,接口有一个VIP,但是这是一个OVM的VIP;

怎么把这个OVM的VIP用到UVM的环境中呢?

有没有整过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吧

谢谢!

网友:
1.脚本把UVM改成OVM。统一OVM。
2,EDA厂家有方法。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不能同时使用UVM和OVM的VIP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可以的吧。如果同时,就需要inc/compile两个XVM_TOP 那不是会打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