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做后端,库的问题

楼主(2014-03-20):
按照网上的教程,我需要一个tf文件。但厂商提供的库文件里只有itf文件夹和nxtgrd文件夹和tluplus文件夹。库文件的说明里却说有tlu和tech files。我是做模拟射频的,需要一点数字模块,导师让我走数字流程,我DC综合搞完了,现在卡在后端版图上了

网友:
tf在stdcell库里面, milkyway/apollo/astro 文件夹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找了一下,我的stdcell里只有cdl、doc、gds2、layermap、lef、sch_netlist、symbol、synopsys、verilog、verilog_enhanced文件夹   难道是我的库有问题- -

网友:
你的库不完整。一般来说,milkyway都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岂不是我要联系MOSI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个文件, synopsys,好像里面有MW和tf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里面只有fast_v195_t000、fast_v198_tm40、fast_v198_tm55、slow_v162_t125、slow_v165_t100、typ_v180_t025   估计是我库不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