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的时候为什么insertion delay有最小值

楼主(2014-03-20):
而不是最大值?

网友:
最大 可以插buffer无限制增大,而最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和floorplan,cts结构, flop个数有关

网友:
这个不是你设置多少就是多少,一般都希望insertion delay越小越好 所以把它设成0 ,但是实际不可能有0的情况 工具会平衡tree 来决定你的insertion delay 到底多长 设置最大我觉得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