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版silvaco对PINN模拟

楼主(2014-03-20):
模拟脊形PIN时掺杂什么的程序都写好了,加电压输出IV特性曲线,不同电压下电流显示一直是0,求高手给解答,问题在哪里??以前也写过一样的结构,语句什么的都一样,就是结构参数改了一个,结果以前的那个正常输出,现在这个电流就一直为0,很困惑啊。。。高手在哪里在哪里???

网友:
你什么也没说,程序也没给,改的参数也不知道是哪个,怎么解答??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问一下你知道silvaco中怎么提取少子寿命吗?或者如何定义少子寿命?谢谢!!

网友(2016-03-02):
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不知你是则呢解决的?

网友(2016-07-01):
厉害,想知道PIN怎么模拟

网友(2020-07-29):
大神可以加个QQ讨论一下吗?我的QQ是1198634577.我也在做pin的仿真,主要是小信号模拟3dB带宽,跟理论计算值差了特别多。可以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吗?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