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菜鸟求助———ICC里面什么命令可以把时钟做长做短

楼主(2014-03-20):
ICC里面什么命令可以把时钟做长做短?
谢谢!

网友:
没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不对的,你这个的意思是,让工具做时钟树的时候,最短的latency为多少。正确的应该是: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s xxx/CP -float_pin_max_rise_delay 0.2 -float_pin_max_fall_delay 0.2
意思就是做时钟树的时候,把xxx/CP的latnecy做短0.2 ns ,如果是 -0.2 ,那么就是把latency做长。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tree_options -target_early_delay

请问如果target_earlay_delay设的比较大,如150M的项目设置为2ns,会造成后期route后的timing难收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