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13在Fedora20和Rhel6.4都启动不了

楼主(2014-03-20):
搞了一个礼拜,终于安装好Sentaurus2013了。可是开机在终端输入swb就没有反映,bash:swb:command not found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学学linux基本操作,别动不动怪软件,跟软件没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谁都没怪,怪自己不懂啊。。
这个。。。难道不是命令行下这样操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环境变量没设置

楼主:
已解决是bashrc里面的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2015-11-16):
回复 网友B:

   请问该如何设置?同样的问题,bashrc文件是只读形式无法更改,应该在 /etc/profile.d/ 创建一个shell script更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