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调用synplify 2013 的问题

楼主(2014-03-20):
linux下ise调用synplify 2013综合的时候提示:Batch mode is not supported with a node-locked license. This feature requires a floating license.

该怎么处理呀
用的是坛里的licgen 按说明生成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里面有教程 ,你可以超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呀,有一个帖子上说把license加到LM_LICENSE_FILE里面,但是我试了不行

楼主:
lic生成器能生成floating license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在安全模式下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唔 什么安全模式啊?windows?能说一下具体过程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好了后,在windows的安全模式下 替换掉那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问的是linux

网友:
Do you have it?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cense? 没有

楼主:
好吧 现在感觉ise 和 synplify分开用感觉也不错。。还可以直接调用vcs

网友:
大哥,你用的是服务器吧?服务器一般要用浮动license,而不要用固定的license。
不过,依我的观点,现在ISE的综合已经很成熟了,没有必要再用synplify综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唔 但是没有floating license呀。。

网友(2015-10-22):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