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E中tap的多少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4-03-20):
我在看dfe电路的时候,发现有些事3tap,有些事5tap,我想这些都是为了cancel ISI而存在的,但是tap多少是如何决定的,不知道其中缘由,求解释。谢谢。

网友:
一个Tap是向前看一个bit,5Tap就是向前看5个Bit。考虑的ISI影响的时间长短来定用几个Tap

楼主:
谢谢,那就是ISI如果拖尾巴越长,就需要更多的tap,
可是在座DFE 反馈的时候,那么如何得到拖尾巴长度的信息呢,
1tap是在1ui直接反馈的, 可以理解。余下的tap信息如何得到,
1 tap比较好理解,余下的理解不了,求解惑。

每个tap都是有一个3 or 4bit的dac构成的,如果通过更改dac的bit来实现,应该如何来得到2-5 tap这些bit的信息呢。

楼主:
是不是DFE要针对不同的pattern提前training一次,借以获得这些tap的信息?
谢谢。

网友:
那 dsp 相關的 textbook 有哪幾本書 會探討到呢?
可以推薦一下嗎?

楼主(2014-07-03):
学习了一段时间的DFE,收获不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DFE的作用就是为了让RX的眼睛睁的大一些,
2,作用和VGA, Equalizer类似,只不过EQ是连续的,DFE似乎离散的。
3,DFE的tap个数是和channel息息相关的,channel ISI越严重,需要的DFE tap越多。
4,DFE的tap weight如何确定的?,这个需要系统提前training,大多数设计是依据 SS_LMS算法实现的(sign sign LMS).
5,实现的过程比较难,需要引入FIR滤波器,以及反馈。这个就会用系统带宽控制等问题,
6,一般来说DFE不会引入额外噪声(但是EQ会),所以优点还是很明显的,
7,

网友(2015-04-01):
有些文献里写到,DFE不仅消除ISI,也消除reflection。但DFE只能用在RX是么?我想在TX增加一个消除reflection的电路,应该用怎样的结构呢?

网友(2015-10-19):
回复 楼主:

   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的DFE,觉得LZ说的和我当初理解的差不多~共同学习

网友:
刚刚开始接触DFE,概念开始看起来

网友(2016-10-19):
回复 楼主:

网友(2020-11-21):
tx 会有ffe; 感觉rx假如只有dfe,算法要比较小心,有可能会training fail

网友(2021-11-23):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一段时间的DFE,收获不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DFE的作用就是为了让RX的眼睛睁的大一些,
2,作用 ...

谢谢分享,请问有比较好的基础论文资料分享下吗?

网友(2022-01-07):
DFE的tap个数是由channel loss以及CTLE的设计来决定的。CTLE又是由TX FFE和channel loss 决定的。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书讲DFE的

网友(2023-01-18):
取决于channel上的ISI, 给一个冲击响应, channel上产生peak就是dfe各tap需要对准的位置

网友(2023-11-01):
DFE里通过SS-LMS算法,不同的抽头系数也就是权重不同来消除后向标量,ISI表现出拖尾的现象,越靠前的对应权重就高一点抽头系数就大,这样乘完减掉就消除了拖尾,依次往后抽头系数也就越小,几抽头还要考虑电路复杂程度和面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