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oup_path 的权值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3-20):
RT, 以前总是认为这个权值是让tool优先优化一些path, 但是仔细看了UG 上是这么说的: -weight weight_valueSpecifies a cost function weight for this group. The weight_value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0.0 and 100.0. The default is 1.0. A weight of 0.0 eliminates
the paths in this group from cost function calculations. Do not use very small
values (for example, 0.0001); smaller values can prevent compile from
implementing small improvements to the design. If you specify -weight when
you add members to an existing group, the new weight for the group is used.

感觉这个weight 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cost function weight” 是个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这个group_path 优化path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 还望大婶们指点一二

网友:
个人经验,没啥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确实,不过place的timing确实好了不少, 而后面的route 的timing 变化不大。

网友:
有时候设的好的话 还是有用的吧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越大icc越重视,比如对core2core timing,某些group,
但是timing不行的话,设10000也没用,  都是相对而言

网友(2014-09-15):
encounter 里面没有path_group weight 的相关设定???怎么找不到?

网友:
weight越大越重视,但都是相对而言(比如对1) , 不是weight设成10000 就能保证setup timing clean的,只是告诉icc 努力去修,icc听话,但是不保证一定能修完,

网友:
优化timing是看TNS  而TNS=总和(wns*weight),所以你weight设的大的路径优化的力度就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weight 是个TNS   的倍数?  这个真是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
TNS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  是每一条的slack*它的权重weight 之和为tns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在log 中显示出来的WNS  是乘以weight 后的值吗?

网友(2015-10-29):
感觉 tns 与vio 的path有关吧,没听说与weight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