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常诡异问题】调用多个verilog-A模型报warning

楼主(2014-03-20):
在做阵列仿真的时候,多个节点都调用了同一个.lib库文件(里面有一个自己写的verilog-A model)
.lib "MODEL“ MODEL

Xa 1 0 MODEL
Xa 2 0 MODEL

然后仿真后出现warning:

**info** *pvaI* Creating VA module (MODEL) for instance Xa.X1 with gmd reduction

**warning**: instance parameter X0 does not exist in verilog-A module
**warning**: instance parameter W0 does not exist in verilog-A module

加粗的X0,W0是库文件中打包的verilog-A model里定义的参数。也就是我调用一个以上的模型文件的时候,感觉除了第一个以外的都会warning冲突?

求助怎么解决啊,我之前用HSPICE2009版本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现在用的是HSPICE2013。难道某些规则改变了??

网友:
hspice 某些 windows version .. va_comp.exe  have problem

try use linux vers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