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供电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20):
用Encounter做PaR的时候,发现给标准单元供电的电源地线的线宽大于标准单元自身的电源地线的宽度,导致有的地方与单元内部的连线间距太小,不满足DRC要求。没整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一般不应该等于标准单元电源地线的宽度吗?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90,正常给标准单元供电的电源线线宽应该为0.16微米,也就是相邻的两行各分0.08微米,但是我发现我这里的电源线线宽都是0.3微米了,不知道怎么这样?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有的地方与标准单元内部连线间距太小,不满足DRC要求。

网友:
手改啊, 把宽度减少,满足d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师兄您说的是个方法,我也想到了。但是我想弄明白为什么那个线宽是0.3微米而不是0.16微米,这个线宽到底是由什么决定呢?问题出在哪?不弄明白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