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周期抖动与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4-03-20):
目前,正在做一个SMIC0.13um的PLL,对PLL的性能指标不是特别清楚,希望各路牛人,帮忙指点一下   1. 周期抖动中的P-P ,RMS 值与工作频率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吗?高频与低频情况下,两个值都有什么变化?
   2. 捕捉过程和锁定过程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是特别清楚,它们是怎么样的工作过程?对应的,捕捉时间和锁定时间的准确理解,怎么估算?
   3. 全数字结构和电荷泵结构有什么优劣势?

网友:
发错地方了。1.时间值和频率没什么直接关系,如果转化为度,弧度或百分比就要除以周期。2.捕捉过程一般不怎么讲了,你看的应该是比较老的资料。捕捉过程指捕捉到要锁定的那个phase用的时间。锁定时间和带宽和相位裕度或者阻尼因子关系很大,公式不记得了,如果阻尼因子为1,在大约带宽分之一的时间内可以建立。3.全数字结构更容易适应工艺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前辈,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对于一个PLL设计来说,(我还不算特别理解)是怎样的一个设计流程啊?据我理解的来说,设计的话,首先需要提出一个性能指标,而怎样把各个性能指标量化到各个实现模块呢?对于单个模块来说,看起来很简单,可怎样才能综合起来考虑各个性能啊?

网友:
这个对于不同的人不一样。对于初学者做好做个Model看看工作原理,分析模块噪声影响,对各个模块充分了解后再做比较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