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xRC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2014-03-20):
最近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用Calibre xRC提取版图寄生参数的spectre网表时,采用TSMC018工艺时,提取的文件中MOS管除了管子的宽度和长度外,还有源区和漏区的周长跟面积等参数,如as,ad,ps,pd...。但是采用SMIC013工艺时,提取的文件中MOS管只有管子的宽度和长度,导致在不提寄生R和C时的仿真结果与电路相差很大,有碰到这个问题的牛人么?应该修改哪个文件才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你可以去修改PEX文件里的选项,这样就可以把响应MOS管参数提出来!

网友(2014-04-25):
請問LZ修改甚麼選項?

另外產生出來的網表,mos  size的顯示是否能改成 W=2u, 而不是W=2e-6

麻煩LZ了~~~

网友B(2014-10-31):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是用的smic018的工艺,在跑pex的时候报了一个“ FATAL ERROR: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ment.”请教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2015-12-11):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和您用的一样的工艺,不知道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2-0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是规则文件的问题么

网友(2018-04-12):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3-08):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望赐教。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望赐教。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问,很棘手

网友(2019-07-09):
把报错信息具体显示一下,可以通过报错来分析。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规则文件中添加rule.C rule.R rule.S的文件

网友:
已解决,在规则文件(.lvs_XRC)添加INCLUDE "/home/chris/smic018/WorkAreas_2/calibre/smic18mmrf_1P6M_200902271315/calibre/RCX/rules/SmicSP11R_018_RF_p1mt6_tran_typ_1833.rc"语句,即 .rc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