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S9.2安装后提示Permission Denied

楼主(2014-03-21):
安装IUS9.2后,用Patch_cadence,第一次提示libstdc++.so.5没有,我用了每次运行icfb时的.cshrc文件后,没再提示这个错误,但是运行过程中,提示100个文件changed,但又一处error,还能多文件检测为empty file skipping。
之后运行nclaunch,提示Permission denied。
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给点提示,怎么装才可以?
多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4-09-10):
回复 楼主:

   运行./patch_cadence 报错怎么解决的,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次运行./patch_cadence没找到libstdc++.so.5,我yum install libstdc++.so.5,之后运行./patch_cadence,和你的情况相同,1errorfailed to read+write   sfk    这个error如何解决的? 求指教。。。。拜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