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smos scope打不开波形软件

楼主(2014-03-21):
我用hspice仿真,仿完以后的波形图是 .tr0、.sw0、ac0格式的,启动scope打开,scope显示打不开的提示是“could not open plotfile,the file format is not understood"这是什么原因,hspice和scope 都是linux系统的

楼主:
请大侠帮帮忙啊,波形可以用sx打开,但是我不喜欢用sx...

网友:
版本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cadence导的hspice网表,导出来的网表里有下面语句:
.option
+artist =2
+ingold=2
+measout=1
+parhier=local
+psf=2
把这些语句换成:.option list node post后跑出来的波形就可以打开了,这是因为cadence的版本太旧吗

网友(2014-08-13):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按照你说的,果然可以了,感谢

网友(2015-06-12):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了,如果直接cadence中导出的hspice netlist,没有POST一项,那么用scope就不会有波形。
不管是看静态工作点,还是用scope看波形,一定要加上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