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个诡异的问题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4-03-21):
原理图如下:

问题:
1,IC10的其它脚的信号都正常,9脚和12脚是分频后的25HZ脉冲信号,只有13脚一直是12V
2,将IC10的13脚撬起来后,测对应的焊盘是低电平0V,而13脚是正常的25HZ脉冲信号
3,在13脚撬起的情况下用飞线将12脚与R76相连,一切正常
4,将13脚按下焊好后,把13脚到R76间的铜线在靠近R76的地方割断,再用飞线把12脚跟R76脚连起来,此时R76前的信号正常为25HZ,但R76后的信号一直是0V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下面是PCB图,也没有跟其它信号有多少交集的地方

网友:
你排除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其实你只需要把R76焊掉,如果13脚有时钟输出,说明CD4013工作正常,否则CD4013可能损坏;在CD4013正常的情况下,再焊上R76,如果没有输出;则可能说明,CD4013带负载能力很差,特别是容性负载。或者后续电路有问题。其实你输出的时钟应该先进运放缓冲后,再去做滤波处理

网友(2014-04-22):
楼上正解。1、CD4013的13脚驱动不足或损坏;2.后续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25Hz的幅度太大,把滤波的 OP后级 输入 部分 损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思路

网友:
同意2楼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