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Bandgap OK信号的判断

楼主(2014-03-21):
在bandgap信号建立好之后,要发出一个使能信号,但我希望发出的是一个bandgap准确稳定在1.2v的时候的使能,但是bandgap建立过程中必然存在过冲,怎么样才可以判断它稳定在1.2v的时候再发出使能,而不是1.2v以上的过冲阶段就触发使能呢??

网友:
用delay 覆盖掉过冲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有其他方法吗,我怕delay不准确啊。。。

网友:
怕不准确就给多余量呗。

网友:
用时钟踩比较器结果,N次一样就建立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bandgap还没建立好,用什么值来判断它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最准确最保险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可是我需要用一个准确的bandgap电压的分压来与电源电压作比较从而判断是否UVLO,如果这个时候bandgap并不准确的话,就发过来使能信号,这时比较基准就不准,会使这个UVLO的判断出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我也觉得在这里delay还是靠谱的

网友:
delay不会有多少大差别的,设计的时候保证电流精度还是很准的

网友:
    电源上电还好,当电源掉电时候呢?电源掉到低于基准工作电压时候,基准就开始掉了,但这时候还未达到UVLO的触发点,你的逻辑就出错了,这个问题你想想怎么解决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事不会发生的,因为我的bandgap建立只需要1.8v就ok了,而电源上下电的判断大致会达到2.3和2.4v,所以肯定是基准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在掉电时先关掉电路,之后掉电继续进行,不会出错

网友:
LZ,是如何判断Vbg ok的呢,应该无法准确判断吧,这个时候没有参考电压。
对于DC来说 加延时可能不管用吧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这个事不会发生的,因为我的bandgap建立只需要1.8v就ok了,而电源上下电的判 ...
引用 楼主:

    我是给你一个思考的方向,不是说你有这个情况。

网友:
过冲不会对UVLO电路产生影响,快速掉电又升上去导致的Bandgap下冲毛刺倒是有可能导致误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谁说不是呢,可能系统要求没有那么准确吧,是需要提供一个bandgap是高还是低就好了,只是现在需要一个准确的bandgap去判断电源上下电的uvlo,难道我理解有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我也怕下冲的误判。。。难道只能加延时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延时+BG输出滤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有的bandgap ok比较器后面加个电容,通过恒流对电容充电实现延时

网友:
加上一个电源判断,一般bg在电源低于uvlo很多之前建立,电源高于bg建立电源以后再enable POR.

网友(2019-01-02):
回复 楼主:

LZ:看了你的帖子,与我遇到的问题有点类似,我想请问一下,关于bandgap建立好之后产生一个是使能信号,你是怎么实现的呢?能给出一些相关的电路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bandgap只要不带电阻负载,多放点电容负载基本不会出现下冲;
    至于上冲的问题,用delay就行;
    至于OK信号,BJT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电压引用出来用cap滤波之后,控制GATE不就可以做反相器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粗糙一点直接用反相器判断。精细一些就用比较器,reference可以通过与电源无关电流产生(或者电阻分压也行)。 最好有一个电源的UVLO,BG在电源ready后enable,BG OK要建立在电源OK的前提下。

网友:
直接用反相器判断很糙

网友:
用一个高精度比较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