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ance spectre仿真参数改变后,运行后仿真结果一直不变

楼主(2014-03-21):
如题,本人使用Cadance 的spectre仿真,MOS管等的参数改变后,运行后仿真结果一直不变(不管是AC还是DC),重新启动后还是那样,只能改一下参数,后面改仿真结果没有变化,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呢?

网友:
先用简单电路,修改参数后,查看一下netlist有没有改变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了一个反相器,修改参数后,netlist中的相应参数改变了,不知为何仿真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