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从PROM中回读.mcs或.exo文件

楼主(2014-03-21):
PROM中回读.mcs.exo文件图解

注:本图解用的是比较老的一个版本xilinx7.1i。实际操作时具体的对话框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方法是一致的。请谅解。

1.前提及说明

PROM中回读文件,指的是将我们往非易失文件中烧写的.mcs或者.exo文件,丢失了源文件的情况下,需要从PROM中将文件“逆读”到计算机中。当然,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回读的。这是因为,有些工程设计是需要设计保护的,在生成PROM.mcs文件或.exo文件时,已经设置了回读保护。具体设置回读保护的方法如下:

(1)xilinx过程窗口,选中“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并单击鼠标右键,打开“Process Properities”窗口,在其中可完成对各类编程参数的选则和配置。

(2)选择“Readback Options”参数设置窗口,其中选项“Security”,用于设置是否在回读和重新配置数据时设置保护模式,有“Enable Readback and Reconfiguration”、“Disable Readback”和“Disable Readback and Reconfiguration3个选项,分别对应使能回读和重新配置数据、禁止回读及禁止回读和重新配置数据。如果需要设计保护,则根据需要选中后两个选项。默认设置是允许回读和重配的。我们以下的操作就是建立在允许回读和重配的基础上的。(其他配置具体内容参考清华大学出版社 田耘 徐文波编著“Xlinnx FPGA开发实用教程”P280P289,上面一大段就是从里面摘抄的,只有图是自己的,汗~~~)。

2.回读操作

(1)回读时,需要用JTAG连接计算机和FPGA板。打开iMPACT软件,边界扫描并初始化。具体过程不再赘述。相信大家都懂。直接上图。可以看到,PROM型号为xcf16pFPGA芯片为xcv2v2000。(确实有点老啊)

(2)我们需要的是从PROM中回读.mcs文件,选中PROM,点击鼠标右键,点Readback选项。

(3)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保存文件格式可为.mcs或者.exo。输入名称“sspectrum”,点击“SAVE”按钮。

(4)不必多说了吧.....

(5)出现以下内容,说明回读已经OK。查看桌面,sspectrum.mcs文件确实存在。当然我们在步骤(3)中可以选择.exo文件类型。不再赘述。

3.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