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芯片的静态功耗

楼主(2014-03-21):
各位前辈,请教如何估算一块DC-DC芯片的静态功耗呢?
  1 对于模拟模块,为了使它处在合适的工作状态,需要始终从电源抽取着电流,即存在静态功耗。数字模块静态功耗由漏电流造成,很小,更重要的则是平均动态功耗。
  2 由1的想法,若要估算DC-DC典型工作状态下的静态功耗,是否把所有模拟模块(典型工作状态下必须起作用的模块)从电源抽取的静态电流加起来就好呢?
  望指教。

网友:
是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开环测或仿真。这时候一般只有EA和bandgap IBIAS等工作的电流。不懂你就找个datasheet看看。

网友: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2014-05-14):
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