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pploy环境问题?

楼主(2014-03-21):
各位路过的哥哥姐姐,请问rpploy两端电阻,做在NW包裹的N+ guardring(NGR)中和做在PSUB环绕的P+ guardring(PGR)中有什么区别吗?对电阻有影响否?rpploy能做在PGR中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什么关系

网友:
据我所知,poly电阻做在NW上面(NW接干净电源)或者poly电阻做在Psub上(周围一圈p guarding接干净地),这两种都是为了减小衬底强噪声对电阻的影响。
不同的是,一个下面接电源,一个下面接地,这样对电阻产生的电场影响不一样。

另外你第一个图里,NW里面还有个P+环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Pplus电阻 的P+注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图表示的是 rppoly是p+覆盖的. poly电阻我使用到rppoly和rnpoly  这两者从版图上看,区别就是一个有P+,一个有N+.图中以rppoly为例,就是想知道分别置于PGR和NGR,会有什么影响? 我个人认为rppoly置于NW包裹的NGR是最好的,但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我是想了解那种更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放在NW上面对噪声的屏蔽更好一些。

网友(2022-09-15):
如果,放在NW里,你NW外面一圈是不是也得接N ring 然后接电源,电源也有噪声啊,也会耦合到电阻两段啊,这个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