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TSMC PDK设置满足DFM rule?

楼主(2014-03-21):
请问大家,对于TSMC40nm 的PDK,安装后在layout中调用出来的mos是最小的,要通过修改Instance属性成满足DFM rule的mos,每次这样很麻烦,效率很不高。大家有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将PDK设置成满足DFM rule的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困扰好久了!谢谢!!

网友(2015-08-06):
DFM是什么?今天看到资料上有,找半天没有找到解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Design For Manufacture  简单说就是设计时就要考虑制造,对于layout来说就是避免使用最小尺寸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让电路设计人员在电路里把器件设置成 DFM + analog,这样layout 调出来就是满足DFM rule 了

网友:
自己写个脚本,对管子按快捷键后,自动符合DFM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TSMC的PDK包是可以自动设置的,看一下TSMC PDK的doc,在CIW窗口中会出一个tsmc的工具条,里面有各种选项,其中有一个就是设置pdk里的pcell全为dfm,这样所有调出来的pcell的property里都自动为dfm+analog了。

网友C(2019-04-15):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2-11-17):
你好,我安装完PDK没有TSMC PDK Tools,请问一下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这个,是单独将库里的一个cell设置自动DFM的,然后管子得gate金属线宽是0.11u,我像往常一样单独设置一根管子,metal之间的间距变宽了,但是gate上的金属线宽是0.1u,这是有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对吗?还是不用管这个地方呢

网友(2023-11-05):
Has the author found a way? I also encountered this problem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