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重组

楼主(2014-03-21):
如何实现将32个32位数据通过简单的变换让所有的D0,D1,D2——D31在一起位重新的组成个32个32位的数据啊!!!!

网友:
32个32bit寄存器,32拍进,32拍出;另一组做乒乓。这样一直流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理解!不过这个是最简单直接传统的做法吗???

网友:
矩阵转置 看数据流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原来的32个32bit数据是并行的,那么很显然,一个clk就能完成32个数据的重组,没啥难度
如果是串行的,那么每出来一个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分配到新的32个32bit数据中,需要32个clk完成所有数据重组,重组完成,锁存一次,一依次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楼的意见感觉比较好理解!!!

网友:
嗯,用自己定义的reg来实现,同意二楼的方法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用内部ram,通过控制读写来实现,这样就不用使用大量的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