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集成功率开关MOS的设计

楼主(2014-03-21):
在设计大电流开关管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应该按照导通时的平均电流(或有效值电流)去考虑,还是按照一个周期内的有效值电流去考虑?

如果按照导通时的电流去考虑那这个电流会比较大。如果按照一个周期去考虑,因为MOS管有关断的时间,有效值电流会小很多。而电流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这个MOS管的大小,也直接决定成本问题,所以:

*按照导通时的电流设计,MOS电流能力足够,但是管子尺寸大,成本高,在这个拼成本的时代可能就没有优势了。

*按照一个周期的有效值电流设计,MOS管尺寸会小一些,成本降低,但是导通时电流能力够不够?不知道怎么确定。

请大神指导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就是看要性能还是成本了。我认为应该按照最大电流考虑。

网友:
封装形式及热阻都没确定,这些都白搞。毫无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即使确定了封装、metal等,还是存在按照哪种情况考虑的问题啊?

网友:
开关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周期平均电流算,开关频率很低时就必须用导通平均电流。这是因为电流产生的热是缓慢变化的。

网友:
*按照导通时的电流设计,MOS电流能力足够,但是管子尺寸大,成本高,在这个拼成本的时代可能就没有优势了。

你解释下,你这步是怎么确定管子尺寸的???(在不考虑热阻和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啊,那这个频率多高算是高呢?没有概念啊。

网友:
按照 最大带载能力考虑。。。。考虑到散热的问题,一般考虑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耗来考虑,但是一般开关电源是全负载工作的,所以一般考虑在典型应用环境下的带载能力以及此时客户需求的效率,来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