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初学者

楼主(2014-03-21):
最近开始学IC compiler,按照lab guide上面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找不到cell

找不到cell

       找不到cell,求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在show all views 前打勾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我都试过了!

网友:
cell格式? XXX:1,看看对不对;另外lab是不是在linux下解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到目录/lab0_gui/risc_chip.mw/CEL下看有没有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CEL里面的,貌似名字不是XXX:1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件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难道要是这样的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linux下解压的lab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是解压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在EETOP上下载的,他们用的是好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名字重命名改成了XXX:1,结果现在这样了!

网友:
可以试着用命令打开,看看终端或log报什么错没有,具体的命令不记得了,先report试试,希望有帮助哈~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没有在linux下解压的问题,谢谢各位啊!

网友:
icc 这套软件是你怎么安装的  能不能把软件发给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