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直接生成新layout

楼主(2014-03-21):
假如我想把版图中的M1全部拷出来,重新生成一个layout。用calibre怎么做啊??我知道可以用drc check map 命令来生成一个GDS再导入生成layout。想问问有没有办法直接生成layout而不是GDS

网友:
set L [layout create xxx.gds -dt_expand]
$L gdsout xxx.gds_m1 -map 31 (假设是tsmc工艺,31是metal1) ,

在calibredrv xxx.tcl  见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一点吗?你说的这个是在calibredrv中使用吗??

网友:
1,像你说的,用calibre中的命令,把相同的Layer check出来;
2,写一个Streamoutmap file ,只导出一层Layer;
3,把你的数据Flatten到底,然后选择你需要的Layer做成一个Cell

网友:
对,  calibredrv 干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小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觉得太麻烦,希望能直接在版图中跑一个calibre的drc就能在库中生成一个layout。避免去导入导出的。我知道assura是可以的,只是我不懂assura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有没办法直接用calibre完成啊。我是觉得太麻烦,希望能直接在版图中跑一个calibre的drc就能在库中生成一个layout。避免去导入导出的。我知道assura是可以的,只是我不懂assura语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写runset我不会,我觉得 calibredrv的tcl还是比较简单的,
看个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py一个然后全部flatten,然后把其他无关的层全部删掉,就是你需要的M1了,这个比较简单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这个要是遇到比较大的版图就老火了

网友(2014-08-21):
回复 网友C:

  基本能实现,大图就很慢,还可能软件崩溃

网友:
calibre中的DRC也可以实现的。
加一个生成层次的语句即可。
GROUP OUTLAY01 LAY01.?
LAY01.1{  AAi and BULK }
DRC CHECK MAP OUTLAY01 GDSII 3 out.gds

网友:
自已想下结构作用吧。也有资料可能查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这个我知道,我不想新生成GDS,我希望能直接在virtuoso中生成一个新版图

网友:
calibre的输出数据类型中没有ic5系列以下的cdb格式的数据,因此要用calibre得到能在virtuoso中直接用的数据,一定有一步数据转化的过程,无论是手动的还是脚本的;新的OA数据类型号称是开放的,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处理这个OA数据的做法,妈蛋新版本的我都没用过,只能靠猜,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这下我不用找了,\(^o^)/~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Tpbq\4024\01C3F6A6.gif

网友:
回复 网友C:

14楼的方法
   calibre中的DRC也可以实现的。
加一个生成层次的语句即可。
GROUP OUTLAY01 LAY01.?
LAY01.1{  AAi and BULK }
DRC CHECK MAP OUTLAY01 GDSII 3 out.gds

rve的时候选中这个“错误”,export to layout,这样就可以了,相当于在原来的AAi上再覆盖一层AAi,但是这样我觉得还不如skill操作来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 , export to layout 这个在那,生成的layout是在当前layout中吗?

还想问一下,skill怎么生成版图,能否提供一个思路,及主要函数(skill我只懂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5-01-14):
版主,怎样指定topcell呢,我的gds里面有很多cell

网友:
瞬间感觉,要学的东西好多啊···

网友(2015-02-21):
同问 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