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option scale 命令

楼主(2014-03-21):
最近在学习cadence 相关手册,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 .option scale 命令使用问题:
在assuracommandref.pdf 中关于ASSURE AND CDL 章节中有解释:---only the length and width elements are scaled.
那它对MOS管、电阻等W、L有影响,它对三极管等的面积参数有影响吗?

另在spice 网表如果加上这句: .OPTIPN SCALE=0.9
后,用hspice 进行仿真时,同理它对MOS管、电阻等W、L参数以及对三极管等的面积参数是都有影响吗?

楼主:
在 Calibre Verification User's Maual 手册中的17 章有关于 .OPTION SCALE 的描述,如下图:

对于这个命令,Calibre 认为对以上所有参数都有影响,

对于同一个命令,不同工具“翻译”过去的功能会有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影响的。
不过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另外你的scale=0.9好奇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ale=0,9 这是因为 之前做过0.11的工艺,它是由0.13的工艺 缩过来的,版图提取网表后仿的网表是要加上这句话的,因为最后实际的版图是由工艺厂给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