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opsys VCS 后执行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21):
我在RHEL 4 32bit安装时都正常可以使用,现在换成RHEL 6.5 64bit,也尝试安装在centos 6.5 64bit,一样出现此问题
在终端机下却一直出现以下错误,我很确定License没有问题,其他DC、ICC、PT也都正常可以执行,实在找不到问题出在哪
VCS我尝试过安装2013与2012版,结果都一样,皆安装64bit版本,错误中显示VCS_HOME有问题,但是我很确定我设定正确...

[root@weihost counter]# vcs *.v

Error-[VCS_COM_UNE]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
  VCS compiler 'VCS_HOME' not found. Environment variable
  /usr/synopsys/G-2012.09/linux (/usr/synopsys/G-2012.09/linux/bin/vcs1)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 in which there isn't a compiler 'linux'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 'VCS_HOME'.
  Please check whether 'VCS_HOME' is incorrect; if not, see below.

Error-[VCS_COM_UNE]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
  VCS compiler 'VCS_HOME' not found. Environment variable
  /usr/synopsys/G-2012.09/linux (/usr/synopsys/G-2012.09/linux/bin/vcs1)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 in which there isn't a compiler 'linux'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 'VCS_HOME'.
  Please check whether 'VCS_HOME' is incorrect; if not, see below.
  The error message report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ull string>

Perhaps vcs hasn't been installed for machine of type "linux".
Or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amaged.
To verify whether vcsG-2012.09 supports machine of type "Linux 2.6.32-431.el6.x86_64",
please look at ReleaseNotes for more details .
We determine the machine type from uname; maybe uname is incorrect.
You can fix installation problems by reinstalling from CDROM
or downloading it from the Synopsys ftp server.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vcs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
以下为.bashrc挡案,请各位牛人帮忙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alias rm='rm -i'
alias cp='cp -i'
alias mv='mv -i'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open gui
export DISPLAY=unix:0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usr/synopsys/H-2013.03-SP1/bin:"$PATH

#IC Compiler
export PATH="/usr/synopsys/H-2013.03/bin:"$PATH

#VCS
export PATH="/usr/synopsys/G-2012.09/bin:"$PATH

#lmgrd synopsys
export PATH="/usr/synopsys/10.9.3/amd64/bin:"$PATH

#PTS
export PATH="/usr/synopsys/H-2012.12/amd64/syn/bin:"$PATH

#verdi
export LD_LIBRARY_PATH=weihost:/usr/novas/verdi/share/PLI/VCS/LINUX64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4@weihost
export NOVAS_HOME="/usr/novas"
export VERDI_HOME="/usr/novas/verdi"
export PATH="/usr/novas/verdi/bin:"$PATH
alias lmli3="lmgrd -c /usr/novas/license/novas_license.dat -l ~/novas_lic.log"
alias verdi="verdi"

#nlint
export NLINT_HOME="/usr/novas/nlint"
export PATH="/usr/novas/nlint/bin:"$PATH
alias nlint="nLint -gui"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
export DC_HOME="/usr/synopsys/H-2013.03-SP1"
export VCS_HOME="/usr/synopsys/G-2012.09"
export ICC_HOME="/usr/synopsys/H-2013.03"
export PT_HOME="/usr/synopsys/H-2012.12"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123.dat -l ~/syn_lic.log"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weihost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icc="icc_shell -gui"
alias vcs="vcs"
alias pt="pt_shell -gui"

网友:
报错那么明显 按照报错检查修改

网友A(2014-07-13):
好像是你装的是64位的,在vcs 后面加上参数 -full64就解决了问题,这是我的想法,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4-10-1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好像这个问题就应该这么解决,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是的,我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加-full64解决。

网友:
各种没币

网友:
各种求 满血

网友:
没血伤不起

网友:
安装这些软件好麻烦啊

网友(2014-11-23):
好像还需要安装这个包64位的才行
yum install libtermcap.so.2*64*

网友:
alias vcs64='vcs -full64'
在64位下就用vcs64来运行

网友(2015-10-13):
回复 网友A:

    不错,同样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02-17):
安装3楼说的方法解决了,谢谢3楼了

网友(2016-04-30):
加 full64就解决了~

网友(2016-08-31):
具体在哪加-full64?执行命令的时候嘛?我加了不管用啊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9-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7-06-26):
安装3楼说的方法解决了,谢谢3楼了。  啊啊啊,快崩溃了

网友(2017-12-0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1-24):
unable to understand this issue.

网友(2019-04-13):
按照三楼的说法的确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9-10-24):
一楼正解!

网友C(2020-12-22):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你装的是64位的,在vcs 后面加上参数 -full64就解决了问题,这是我的想法,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2021-09-09):
引用 网友C:
非常有用,感谢

请问一下在哪里添加-full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加-full64解决。

请问如何加 -full64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你装的是64位的,在vcs 后面加上参数 -full64就解决了问题,这是我的想法,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

我也成功的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点赞!加-full64就可以了。

网友(2025-03-25):
export VCS_TARGET_ARCH=linu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