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 uvm中 如何设置两个 transaction 之间的 constraint

楼主(2014-03-21):
在那个地方设置这个 constaint?virtual sequencer ? 在那个phase?

网友:
sequence里面,PKT里面,drv都可以,想象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quence里面怎么设呢?代码如下
   virtual task body();

      b_sequence   b_sq;
      a_sequence   a_sq;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TRACE", $sformatf("%m"), UVM_HIGH);

       fork
           begin repeat(20) `uvm_do_on(a_sq,p_sequencer.a_sqr);   end
           begin repeat(20) `uvm_do_on(b_sq,p_sequencer.b_sqr);   end

       join

       repeat(10) #`ECLK_PERIOD;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drop_objection(this);

网友:
ork
         a_seq.yy <--> b_seq.xx
       之后再克制seq发包
       jo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a_seq.yy <--> b_seq.xx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