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0base_x pcs/pma sgmii 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21):
1000base_x pcs/pma sgmii 这个IP仿真
配置:
SGMII模式,其实模式就是一个SGMII转GMII

在GMII入口发送数据,在SGMII处串行回环,想看GMII接收数据是否和发送一致。

问题:
查看状态vector_status,一直未同步,接收GMII无数据输出。

如果换成configure_vector配置内部回环,则GMII有数据输出,输入输出一致,此时vector_status也正常,处于同步状态

SGMIi处回环,不同步是什么原因呢?GTX回环仿真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你在一个ip核上同时用gmii和sgmi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SGMII转GMII的bridge,跟altera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说明问题在SGMII一层,问题的原因就多了。

网友(2016-10-14):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想请教楼主MAC IP核与1000base_x pcs/pma sgmii IP核怎么互联的,两个核之间有没有时钟的交流,两个核独立的时钟怎么约束?xilinx VC707开发板上的PHY与FPGA之间的链接没有使用clock。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 MAC IP核、1000base_x pcs/pma sgmii IP核 以及 PHY之间怎么链接,时钟怎么约束?谢谢大神了

网友(2017-02-22):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搞不懂,你搞懂没有啊,指导一下小弟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问一下PHY一般都是光纤设备吗?现在的IP核免费与否怎样查询,新手一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mac是自己写的,你最后就直接把你mac输出的数据写成GMII接口的形式,需要你mac的发时钟送到IP核中你就看下面的这个IP核的顶层(我是之后光口没有电口),rxp/n,txp/n都是直接连接外部接口,然后gtrefclk是transceiver的外部参考时钟
gtx_clk是mac层组帧的时钟,对于光口你这个就相当于phy

gmii2sfp_example_design  gmii2sfp_example_design
   (
      .gtrefclk_p                           (gtrefclk_p),// Very high quality 125MHz clock for GT transceiver.
      .gtrefclk_n                           (gtrefclk_n),
      .rxuserclk2                           (rxuserclk2),
      .txp                                  (txp),
      .txn                                  (txn),
      .rxp                                  (rxp),
      .rxn                                  (rxn),

      // GMII Interface (client MAC <=> PCS)
      //---------------
      .gmii_tx_clk                   (gtx_clk), //Transmit clock from client MAC.
      .gmii_txd                      (gmii_tx_dat_sfp),/// Transmit data from client MAC.
      .gmii_tx_en                    (gmii_tx_dv_sfp),
      .gmii_tx_er                    (gmii_tx_err_sfp),

      .gmii_rx_clk                   (gmii_rx_clk_sfp), //Transmit clock from client MAC.
      .gmii_rxd                      (gmii_rx_dat_sfp), // Received Data to client MAC.
      .gmii_rx_dv                    (gmii_rx_dv_sfp),
      .gmii_rx_er                    (gmii_rx_err_sfp),

       .an_interrupt                   (),
       .an_adv_config_vector           (an_adv_config_vector),
       .an_restart_config              (an_restart_config),
    // General IO's
      // General IO's
      //-------------
      .status_vector                    (status_vector),
      .reset                            (),
      .signal_detect                    (1'b1)

   );

网友:
回复 网友C:

   phy芯片一般都支持光口和电口,但是10G的phy比较贵Xilinx里面自带IP核都很好用,我用的是专门1G光的(1000base-x pcs/pma),我看10G也有专门的IP核,或者也可以用transceiver IP核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那几种都是免费的,你可以下载一个Vivado中的IP catalog 点开就能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我想咨询一些先关的问题  可以留下的联系方式(qq)吗  可以有偿回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1017764192 请注明你是在论坛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你调出来了嘛,SGMII的千兆以太网,知道小弟一下啊

网友(2018-03-22):
回复 网友F:

   请问调出来了没,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2018-05-24):
回复 楼主:
Reply

   G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