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怎么measure 输出电压的纹波

楼主(2014-03-22):
输出一个直流电压,但由于漏电流的影响,输出电压纹波很大。
SPICE里有没有什么measure的命令,可以测出输出电压在一定时间段,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值的?

求明示

例如输出电压为 Vout
有没有例如   .measure Vout  max(Vout)  From=100ms To=200ms
                 .measure Vout  min(Vout)   From=100ms To=200ms

这样用max(Vout)-min(Vout)求出纹波大小

网友:
.meas trans Vpp PP V(Vout)  From=100ms To=200ms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知道wavescan或者awd怎样measure纹波大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