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参数提取的时候出现问题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22):
calibre做参数提取的时候 弹出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 /../calibre.rcx
Error INCL1 on line 2601 of ../../calibre.rcx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rule.
求助 这是rule文件出了问题吗?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4-12-09):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9-08-02):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9-11-05):
请问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2020-05-17):
同样问题,先蹲一个

网友B(2021-01-17):
https://www.edaboard.com/threads ... p-v1-7a-pdk.280164/
需要将路径更改为绝对路径或者用环境变量指定的绝对路径就可以了(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4-02):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先蹲一个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board.com/threads ... p-v1-7a-pdk.280164/
需要将路径更改为绝对路径或者用环境变量指定 ...

请问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我连rule这个文件都找不到,所以无法天剑绝对路径

网友(2023-11-01):
打开你的calibre.rcx文档,找到报错的那一行,include后的文件路径可能与你当前电脑的路径不同,修改成你当前电脑的路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