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中的VCO_CELL反相器的尺寸怎么选取

楼主(2014-03-22):
在设计vco的时候  除了考了振荡频率所需要的RC   从相位噪声上如何考虑VCO_cell中的反相器的尺寸的选取?不止是单纯单纯的pmos:nmos为2:1或3:1?

网友:
孩子,看论文去吧。。

网友:
有一篇国外博士论文专门分析 ring oscillator 的相位噪声的,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考虑这些因素 去选尺寸的?简单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