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标准单元库.lib文件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03-23):
在标准单元库的.lib文件中,通常用index_1和index_2来表示input transition和load。在不同的corner下,index_1和index_2参数的选取会各不相同,而这些参数取值的选择会有什么规律,有什么讲究吗?!
因为琢磨了很久都没有解决这个疑惑,在此,向各位求教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2014-12-12):
回复 楼主:
input transition time和output load在configure文件里可以设置的,在pintype属性里设置numsteps_load,smallest_load,largest_load,autorange_load等参数,具体用法查看userguide。

网友(2024-07-17):
工具会根据你的index_1(input transition)和你设定的max_transition,来自动生成index_2(load),min_load需要自己给。
index_1里面,你设置了min_transition和max_transition之后,工具会自动生成中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