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种PSRR的困惑

楼主(2014-03-23):
Razavi教材中定义运放的PSRR为:从输入到输出的增益(Av)除以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Avdd).
在这儿有点困惑:为了反映输出对电源噪声的敏感性,直接看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Avdd)不就能反映出来了么?为何还要再加上Av的因素呢?

另外,BGR和LDO的PSRR应该如何定义呢?也要考虑比如环路增益的因素么?还是直接看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Avdd)就OK?看了好多说法,感觉都不怎么统一

有PSR的定义么,比如对BGR而言输入就是Vdd,那么PSR就等于Avdd?

麻烦各位大虾能不吝赐教,给解疑释惑一下~

网友(2016-02-11):
回复 网友A:

Bandgap reference 和LDO一般说PSR, 而不是PSRR。

放大器一般会考虑PSRR,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相较于电路对电压的放大能力,VDD上的噪声到输出被放大了多少。这个PSRR有点类似SNR的概念。

网友(2018-11-05):
3楼说的在理

网友(2021-09-02):
有大侠帮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