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求解!

楼主(2014-03-23):
本人想做一个传输门的hspice仿真,遇到了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pmos管, 输入为源级Vs=5V,栅极Vg=5v,衬底 V=5V;
      想查看作为输出的漏极的电压,结果发现漏极电压Vd也为5V,
      百思不得其解,pmos管不是应该截止了吗,怎么输出电压也为5V???

楼主:
没有,漏极接了一个1pf的负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漏极接了一个1pf的负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仿真图中上面部分!

网友:
把电容的初始电压设为0,先加C和C反控制信号,Vi延时,后于C和C反信号加入。不要在同一时刻,这样电路的工作状态才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人啊!确实不能同时加信号!   mp1 out vdd vin vdd pch l=1u w=16u,
   如何让vin延时输入呢?还请继续指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vdd vdd 0 dc 5vvin vin 0 pulse 0 5v 1n 1n 1n 3n 6n

cload out 0 1p ic=0v
mp1 out vdd vin vdd pch l=1u w=16u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延时?vin延时1ns后再输出高电平
还有但是漏极输出电压再最开始那一刻为2.5v,后面才跳到0v,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期待你的解答呀!

楼主:
如果我输出接的是一个MOS管的栅极,输出电压又不对了!
是不是必须在输出接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