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在zedboard上面使用ddr3的问题

楼主(2014-03-23):
大家好:      我想使用zedboard设计一个实时图像采集系统,使用DDR3作为缓存,这是背景。
      然后我再使用MIG—7的时候,到“I/Oplanning operation”那个步骤,需要为输入输出信号配置bank和IO;我查了一下,zedboard上面的ddr3的接口全部在ps一边的bank502,但是该步骤中只给我列出了PL一边的bank13,33,34,35的IO,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真心求教

网友(2014-05-04):
回复 楼主: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6-02-29):
刚刚接触xilinx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问楼主解决疑问了没有?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2016-06-17):
刚刚接触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